[求助] 关于电流型buck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27):
各位大虾好,
             最近在做一个电流型buck电路,当负载小于100mA时,进入pfm模式。当负载大于100mA时,进入pwm模式。但是在测试时发现,在20~40mA负载范围内,buck却进入了pwm模式。40~100mA又进入pfm模式。百思不得其解,恳请各位大虾赐教,可能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模式切换一般是效率交叉点,另外还要求电流比较器,设计一些数字的算法。。。不能是简单的模式切换。。仿真时候要加上bonding 寄生电感。。信号很脏的影响比较精度。。。看看paper关于这类的算法。。

楼主:
楼上的说的好,感谢感谢!

网友:
可能控制上面出了一些問題
可以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