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单独修max_fanout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1-08-27):
如题,求解

网友: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optDesign ,

bufferTreeSynthesis ,

网友:
可以啊,就是修HFN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在一条路径上fanout超出100多,这个除了手动加BUFFER外,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啊,encounter能不能自动修啊,我设置的max_fanout为20。求教?

网友:
可以的啊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setOptMode -fixDrc true ,
optdesign ,

优化完了 看 drc violation,

其实手动修挺快的, ecoAddRepet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修,还是修不了,跟不跟时钟树有关啊,他有几个时钟,我直接做时钟树没做起,
超了100多个fanout,手动加那不是要加好多个Buffer了。

网友:
是不是有set_ideal_network , set_dont_touch的东西在上面,

网友:
就手动加就能搞定啊

网友:
如果是时钟,只要是在sdc上定义对了,是不会在opt阶段报high fanout问题的(其实我怀疑你的SDC的Clock有没有设对?)。

如果是其他的high Fanout Net (Reset,scan enable。。),有两个办法:
一是在设setOptMode -fixFanoutLoad,然后做optDesign就搞定了,很自动;
二是BufferTreeSynthesis,需要在单独命令做,不过很好控制HFN Tree的latency和Transition,很有意思。

网友(2015-04-09):
bufferTreeSynthesis 一用工具就崩溃,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