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 为什么一般先修setup再修hold啊?

楼主(2011-08-28):
为什么一般先修setup后修hold啊?
在fix SI的时候为什么又先修hold,再修setup啊?

网友:
都可以吧, 一般来说setup time比hold time violation难修,

因为hold 只要地方, 插buffer就好了, setup 却不一定能修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hold 比setup 难修

网友:
因为,setup一般来说是前端解决好了的,没有一个前端的setup的slack都不满足就把网表丢给后端。

所以,其实,hold才是必须要修掉的,一般都是后端加buf解决。

setup不满足,降频还能用,hold不满足,就只能扔了了。

网友:
hold 好修,加buffer就好了,

网友:
4楼说的极是

网友(2012-03-30):
回复 网友B:

    在什么时候降频呢?

网友:
一般情况 设计做好时setup都是好的 但我遇到过烂的设计 setup和hold都不干净
一般我们修setup采取size的方法 ,hold采取插buffer ,最后setup和hold都要清理干净,还要留出一定的margin

网友:
fix SI阶段先修hold 是为了尽量把设计中的hold 违反修干净,避免在routeSI阶段由于修Setup 导致设计空间不够而无法修hold的情况。

网友(2012-10-25):
这个问题面试被问到了。。。伤了

网友:
修setup时,对space和routing resource要求比较高,再插入hold buffer之前,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利用。而hold buffer放得远一点也无妨
修xtalk时,一般BC比较严重,修好了它,WC下,大部分就解决了

网友(2012-11-29):
回复 网友C:

    修复setup violation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
1. 减小路径中插的buffer的数量
2. 把buffer换成两个反相器而且两个反相器之间的距离要远些
3. 减小在buffer引脚上的电容
4. 减小buffer的size来减小通过buffer的时间
5. 确保clock uncertainty相对于你用的技术库不要太大
6. 最后就是你说的降低频率了。在修复setup的时候这种方法是最后考虑的

网友(2015-09-09):
回复 网友D:

太厉害了,正在自学dc,虽然你说的我都没用过,但觉得好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还想问下,第二点,把buffer换成2个反相器,且反相器之间的距离要远些,是对于launch path而言吧,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传输延时不是增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