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方波转三角波

楼主(2011-08-28):
现有频率范围为1赫兹--25 Hz的方波。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将其转换为三角波?
说明:不用一个独立的振荡器。
谢谢!

网友:
用运放搭个积分器

楼主:
谢谢,我也考虑到这一点。还有没有更简的方案?

网友:
积分器阿

网友:
我想到一个最简方案,用电阻串联电容积分,RC取大一些,电容电压开始那一小段线性度也不错了。
或者用三极管、场管之类的搭个恒流充电,方波用来做控制电压。

这应该是最简方案了吧,谁还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