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手如何后端流程将菜单操作流程保存为脚本

楼主(2011-08-28):
各位高手:
      本人目前的后端流程都是进行菜单操作,设计稍微修改便要重新跑一遍encounter,十分麻烦,如果利用脚本来操作肯定十分方便,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encounter.cmd里面有你用过的所有command

网友:
是的,  getLogCmdFile ,

Astro是Astro.cmd.XXXX
icc 是 commmand.log

都有cmd file作为命令记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明天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Foundation Flow, 解放所有Encounter使用者!

做个广告,呵呵

网友:
foundation flow 适合小项目。这个很实用,可以有的。

网友:
如果是公司或者大型的实验室,应该都传承下来了一套自己的流程脚本...
你可以问问别人,我想一般都是现成的

网友(2012-03-01):
回复 网友B:

    4]]Y]PCFK)@DU@(CM$H%LJE.jpg ICC貌似会自动生成,icc_shell.cmd和icc_shell.log的看来里面是一些历史记录的,有没有命令把这些操作过的命令提取出像TCL脚本来呢?getLogCmdFile貌似不是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