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设置synplify的优化

楼主(2011-08-28):
FPGA中有些信号的确不是设计的输出,但是需要用来触发chipscope或者便于观察。synplify常把这些信号优化掉,添加keep,preserve,noprune,等等,或者拉到输出口都被优化。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我用的比较笨的方便,把这些信号做一个逻辑,再的把这个逻辑引到CPU的访问寄存器里。

楼主: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你可以添加一个属性,在sdc里边,把优化设置为0 或者false就可以了

楼主:
能具体一些吧,是约束regerist吗?总觉得snpylify很强大,但是感觉用的不好,有没有具体的文档?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一些吧,是约束regerist吗?总觉得snpylify很强大,但是感觉用的不好,有没有具体的文档?学习一下

网友:
user guide and reference,search the root

网友(2011-10-20):
不是设计的输出,但只是是设计里面用了,拉到输出端口,应该不会被优化掉得,如果被优化掉,说明设计有问题;
要观察设计内部的一些信号,有几个办法:
1 用identify工具,这个工具类似于chipscope,但比chipscope好用多了
2 如果不想优化掉,用keep语句,比如某个DFF,可以在这个信号后加综合语句,比如:reg qout /* kee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