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不要时钟可以工作不?或者说不外接时钟,可以内部通过延时取反电路生成时钟吗?

楼主(2011-08-28):
有没有人在FPGA里面做过这种测试?
谢谢了:)

网友: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只有组合逻辑电路不需要时钟。

网友:
简单的说,没有时钟,你内部所有的和时钟相关的逻辑都不能用,例如触发器,RAM,PLL,等。
如果你仅仅只用LUT的话,可以不用外部时钟。不过这种用法意义不大。个人认为。。

网友:
没有时钟,就只能实现组合逻辑,而不能实现时序逻辑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没有时钟只能实现组合逻辑。

楼主:
用门电路反向来构成时钟,然后通过DCM不行吗?
门级延时也是ns级的,多串几个,不就可以实现100M级的时钟信号了吗?

网友:
应该可以用奇数个inverter构成ring osc,但综合的时候可能被综合掉,需要加/* synthesis keep */等防止被优化,可以用lcell调整频率,最终的频率比较难控制,除非添加cell约束。
只是想法,没试过。

网友:
内部通过延时取反可以生成时钟,但时钟的频率无法控制,最关键的是这种延时不稳定,因此频率是不稳定的。

楼主:
只要能生成时钟就OK:)
现在问题是一个FPGA板没有时钟,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外接时钟

网友:
楼主,就算你产生了时钟也是没法使用的啊,稳定的时钟是一切可靠设计的保障,建议楼主改板加个晶振吧~~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延时是不稳定还是不确定啊?延时应该只与管子的工艺有关的吧

网友(2011-11-13):
回复 网友B:

    综合布线后延时是固定的,但是受温度和电压波动的影响很大。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以前玩过的,产生100~200MHz时钟没问题的,如果把产生的时钟在输出到FPGA的GCLK管脚上还可以用FPGA内嵌的PLL产生你先要的时钟

网友(2012-12-15):
有没有关于生成时钟的DC约束的帖子?

网友:
以前只是想过,还没试过~~

网友:
用门电路延时频率不太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