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clock generator 怎么做?

楼主(2011-08-29):
用Verilog/VHDL实现一个clock generator
。 要求如下:

a
、实现2分频和4分频

b
、使两个输出时钟的skew尽可能小

c
、受外部噪声影响后,该电路功能可以自行恢复

我只想到用计数器来实现。满足a,但b来说也差不多能满足吧,但c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满足,谁有更好的方法,帮帮我!

网友:
如果不是一定要用异步,尽量用同步,不是用计数器分频,而是用计数器作为触发条件;
如果非用不可,用PL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要求  用verilog描述实现,我理解肯定是不用PLL吧!  pll是能满足分频要求,但功耗比较大
上面题目中的要求 我理解是用数字时钟方案解决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reg[1: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ount<=0;
else
count<=count+1;
wire clk2,clk4;
assign clk2=count[0];
assign clk4=count[1];  你说的几点都满足 并且有自动恢复功能

网友:
怎么自动恢复呢?没看出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第3点    一旦干扰他肯定跳错呀    时钟采样让不就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