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schematic editing画原理图时线和器件都变成白色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29):
貌似是显示文件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弄还是没搞清楚..
           能不能指点下在哪个文件里怎么设置以及其意思?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3-11-05):
同问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2013-12-21):
我的也是白色的。同学还纳闷呢。。。。

网友(2014-12-09):
谁知道这个怎么解决?白色的看起来费劲,而且设置线的颜色属性之后只能改变当前的线颜色,新画的线仍然是白色······

网友(2015-03-18):
是因为lib没有找到么

网友(2016-12-01):
参考5141是:CIW --> TOOLS --> display resource manage -----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2019-07-11):
修改display.drf文件

网友A:
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edit-->all packets里面搜索wire/wire_drawing,改成蓝色就可以了,label搜wire_label, dot搜grid

网友(2020-01-04):
引用 网友A:
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edit-->all packets里面搜索wire/wire_drawing,改成蓝色就可以了,label ...

亲测好用,赞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edit-->all packets里面搜索wire/wire_drawing,改成蓝色就可以了,label ...

正好用到,感谢

网友(2023-04-11):
正好需要,感谢!

网友(2024-07-04):
#在这里快速回复#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25-01-17):
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A:
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edit-->all packets里面搜索wire/wire_drawing,改成蓝色就可以了,label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