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LVS之后报floating的错误,请问这个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29):
我用ICC做完routing之后做LVS,报告触发器的输出端QN的floating port错误,具体信息如下:
0:  Type: Floating Port
Type Summary   : Floating p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  : OUTPUT PortInst add2_reg_reg_10_ QN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想问一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还有这个一般在前端还是后端解决呢?

网友:
看网表,很多QN本来就是float的, 看PR之前的网表

这个只是个info, 不是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应该就是不用管咯~~不过现在还是在ICC中做的LVS,还没在calibre上做过。在calibre上做LVS的时候报错: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 at line 。。in file “”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PS:我的DRC已经通过了哈~~只是有些density的错误而已。

网友:
spice文件不全,

lvs难度比drc 高很多, 有时候要花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应该是这样,我重新把verilog网表转了一次SPICE文件就可以用了。唉,真奇怪。calibre用verilog格式的网表还不能做LVS。。。

网友:
当然了, v2lvs 啊,

网友(2012-11-23):
回复 网友B:

   大侠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准换都不行啊   我的错误是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BUFF" at line xx in file(source网表文件)。我是直接那icc的v文件和gds做比较??大侠   这个应该咋样解决   使用了V2LVS也不行   又警告!!一个寄存器 insantiats  new   port  Q  in   undeclared   module  (这个是个标准单元DFCN之类的)!!!感谢大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问版主一句,我在ICC里面执行verify_lvs出现
ERROR: OUTPUT PortInst encoder/adder/finecode_reg_1_ QN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但是我在calibre里面进行LVS没有错误。而且在ICC中这个error不是红色显示,是一般的黑色字体。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2014-04-06):
标记一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10-20):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Warning没事的,事先没有设置include,转完后,手动include库的cdl网表就行了

网友(2015-07-10):
请问怎么手动加入include

网友(2016-04-27):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问版主,我是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我的log文件显示的是ERROR : OUTPUT PortInst delay_pipeline_reg[2][3] QN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请问该怎么改呢

网友(2016-10-31):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元件是电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7-04-29):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verilog translator 里面设置不对,没有找到相应的cdl文件,导致无法识别标准单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calibre里LVS没有报错,想问一下你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2018-10-15):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ICC里面LVS提示ERROR : OUTPUT PortInst chirp_top/TBG/sout_reg[1] Q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卡在这里很久了,希望大侠帮一下啊!

网友F(2020-02-19):
“你好,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ICC里面LVS提示ERROR : OUTPUT PortInst chirp_top/TBG/sout_reg[1] Q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请问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卡在这里很久了,希望大侠帮一下啊!“我也遇到了。。。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2020-07-01):
这类问题,貌似都没有解答啊,黑色字体的error 不用管么?

网友G:
LVS的本质,是一种spice vs. spice的比对,只不过前者是来源于layout的spice,后者是来源于schematic的spice。
因此,为了得到前者,需要进行extraction,即工具根据ruledeck的定义把layout抽取成为一个spice网表;
而为了得到后者,需要用v2lvs把verilog格式的netlist转换成spice格式;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verilog处理的是gate level的电路,因此gate内部的结构相当于是用模型屏蔽掉了。但LVS是做transistor level的比对,这就要求除了gate level spice netlist之外,还要告诉工具每一个gate的transistor level netlist,所以需要include很多的spice文件。
PR工具里的LVS,只是检查gate level的connection,无法检查transistor level连接,因此并不能用来做sign off。只是初步的帮助工程师从gate level检查一下连接性。PR工具的LVS通过后,在calibre里检查出open/short都是可能的。
像DFF的QN/SO这种输出pin,如果电路设计上来说确实是不需要的(比如只用Q而不用QN,或者是不需要连接SI/SO),那在PR LVS里报的这种open可以忽略掉的。

LVS的第一步是根据ruledeck来做layout to spice,即extraction,第二步是把2个spice做比对,即SVS。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ICC里面LVS提示ERROR : OUTPUT PortInst chirp_top/TBG/sout_reg[1] Q does ...

你们看一下自己的网表文件,这些端口应该都是空的,没关系的,有些标准单元的pin本来就不需要,就像Q和QN,他们之间是反向的关系,电路只需要一个就行了

网友H(2021-11-09):
大侠 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我第一次做lvs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菜鸡一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大侠 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我第一次做lvs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菜鸡一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
...

建立lib的时候需要吃数字的library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建立lib的时候需要吃数字的library

在哪个地方设置呀,是把工艺库的.v文件与我生成的lvs.v文件一起添加到lvs的input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个地方设置呀,是把工艺库的.v文件与我生成的lvs.v文件一起添加到lvs的input里吗?
...

你可以把工艺的v文件  include 到你的 lvs.v 里面!然后试一试但是一般都会有一个数字的library的,里面就是数字器件的schematic 和 layout!

网友(2021-12-13):
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G:
LVS的本质,是一种spice vs. spice的比对,只不过前者是来源于layout的spice,后者是来源于schematic的spic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