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价后端PR后scan_chain的优劣?[已解决]

楼主(2011-08-29):
接触带chain的时间太短,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自己进行PR后的chain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是最优的呢?

网友:
PR后做scan-reorder的,一般来说wire length会少很多,

网友:
通常PR会根据你的scan def做re-order,做placement 的时候不考虑scan-chain, 那么有利于你的function timing results. placement好了,再根据scandef 和放置好的cell 位置来重新连接,减少了scan chain的连线长度,对于routing congestion有好处。Chain的设计应该是你在做dft 的时候考虑的吧。PR的scan-reorder对你的chain的质量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PR时导入scandef文件
placement的时候不考虑scan-chain效果更好?ICC中place_opt 有dft这一option,另外cts_opt也有dft这一option。

我不太确定他对时序的影响有多少。是否对PR来讲length是一个考量,timing满足也是一个考量。其他的还有什么考虑呢?

网友:
chain不要太长了,比如以一个chain挂几万个单元,

这样reorder起来也比较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如果DFTcomplier出几条chain,对PR来说repartition的时候,也只是优化调整chain吧,不会改变chain的数目吧?

网友:
对,只是inter chain 内或者intra-chain的 order顺序,

不会变chain number的,

网友(2014-06-23):
回复 网友B:

大哥,您好!在做scan_chain reorder的时候,考虑到有non_scan FF and scan FF, 那么用哪一种FF更有利于减少scan_chain wile length呢?您能从这两种FF的区别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吗?

网友:
non-scan FF 都不在chain上,还怎么scan啊,

一般看到wirelength减少就行了,  没有太关心wire length减少的程度,

网友(2014-11-05):
还 没 做过 这些,准备 学习一下--

网友(2016-01-25):
scanreorder有什么缺点呢?小白一枚,求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