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cosmosscope嵌在hspice后不能用,问题在哪?

楼主(2011-08-29):
我刚装了win-xp版的hspice2008和cosmosscope2006,都能用的。但在hspice的界面上仿真后直接启动cosmosscope确看不到生成的tr,av的文件。请高手支个招啊。
谢谢!

网友:
In CosmosScope you need to open the plot file separately. The plots will not be shown automatically. Assuming you can launch CosmosScope directly from HSPUI, when you click File->Op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your directory for HSPICE simulation and the tr0 file should be there.

网友(2011-11-09):
我也是啊  为什么!!!

网友(2012-03-10):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2012-04-26):
2 楼已经回答了。

网友(2012-12-12):
不太明白,求高人指点

网友:
新人一个,帮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