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下的时钟树综合??

楼主(2011-08-29):
在DC综合的时候引入门控时钟,想问下在PR做时钟树综合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另外在问下时钟树完成后如何判断此时钟树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
clock gate在clock tree上的path很有讲究, 如果在前面,则low power做得好,但是timing 难满足,
放在后面,timing好,但是关断的flop较少,

一般后端实现的时候会加点余量给这种path,比如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0.2

icg path是backend经常碰到的path,如果icg和她的flop放的不是太远,就不要紧,
有时候要用bound来约束一些位置,

cts的时候不用管, cts会自动穿过icg path,

楼主:
请问下icg path是什么意思?
还有种情况RTL不做低功耗处理,在DC综合的 时候引入门控时钟,请问这种模式下时钟树综合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确切的说是加入了latch后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用集成的ICG CELL,要不就自己定制个

网友(2012-05-08):
楼主能在讲的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