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时序分析

楼主(2011-08-29):
下面是pt分析的结果图片,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pt 静态时序分析

pt 静态时序分析

din_pad[5] (in)  这个怎么会出现22.39ns的延时?好奇怪,不知道从何而来?
下面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10ns ,但是我在astro里面 skew analysis 显示的从输入到 instance/u0/artisan_sdp/CLKB(sram10_256) 只有0.3ns,为什么在这里变为1.10ns了?

网友:
首先report timing , expanded clock tree , 看整个clock tree delay,
可能有source delay,

report_timing -cap -trans -input  , 看看load/slew特别大么,

再看看sdc,这个port上加了啥, 比如delay , cap ,load 等

网友:
是不是没有 set_dr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啊,果然是cap 很大啊,都不知道这个2.2 是怎么来的。
CLK上也用了这样的 pad ,怎么就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应该是你set_max_tran 弄出来的,看看你的sdc文件。是否在input port上设过。

网友:
PDIDGZ 是 普通input pad,没啥特殊的,
看sdc吧, set_input_trans, set_load 等,

clock pad 也可以查的 report_timing -path full_clock_expanded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SDC文件,我没有加set_max_tr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加set_max_tran  3楼那张图中re_pad 和inpad_re/PAD 的 tran 变为3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