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verilog语法问题~请大家帮我

楼主(2011-08-29):
形如: (*EQUIVALENT_REGISTER_REMOVAL="NO"*)    reg [63:0]  dmawad_new, dmawad_reg2;
    (*EQUIVALENT_REGISTER_REMOVAL="NO"*)    reg [31:0]  dmawxs_new, dmawxs_reg,
reg前面的括号加星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懂,这个是IP里面的吧,我猜这个是用于综合工具用的东西。

网友:
让综合工具不优化掉寄存器

楼主:
我知道了,逻辑复制:如果一个 LUT 或触发器驱动多个负载,而这些负载中有一个或多个负载的放置位置离驱动源的距离太远因而无法满足时序要求时,可以复制该 LUT 或触发器并放置在靠近该组负载的地方,从而减小布线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