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有多个时钟,怎么做时钟树啊

楼主(2011-08-29):
在encounter中有几个时钟,直接创建时钟树不行,那要怎么建啊?

网友:
改spec file啊,  CTS spec file决定了 encounter cts 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个例子吗?

网友:
个人愚见, 抛砖引玉: 时钟再多, 也是不同的domain, 每个clock有自己的tree, 工具在处理CTS上   default互不干扰,除非你另有clock之间“相关”约束(比如某两个clock要allign) 。总之,1个clock和n个clock的处理方式一样喔。

网友:
clockDesign  -clk  XXX

ckSynthesis -clk XXX
都可以控制单独做某个clk的,

如果不写-clk, 则全部clk都做,

网友(2012-03-01):
最近开始学习encounter,请问spec file在哪产生,我在导入文件的时候在SDC约束文件中怎么写呀??
在图形窗口中可一个、一个来产生时钟树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
看encounter的user guide去

网友(2015-03-15):
啥都些别问,直接clockDesign。

不过在不久的将来,clockDesign会被干掉,用ccopt_design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