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仿真GaN肖特基

楼主(2011-08-29):
用silvaco仿真GaN肖特基结构,在tonyplot中得到的阴极和阳极电流曲线如下:
阴极:
阳极:
想请问各位高手和大侠,为什么加反压时,阴极电流和阳极电流不同,阳极在刚加反压时,为什么会形成v字形的电流曲线?

网友(2013-04-26):
能有代码看看就好了。。

网友(2013-07-21):
你要看log scale的电流图。
另外,反向电压所致的电流是thermal generated的载子电流,所以,虽然数量相同,但两极的穿越系数是不同的。

网友(2013-09-13):
不会,不懂

网友:
这个还真能使用,那是领教了

网友(2014-04-26):
我也想用silvaco模拟肖特基试一下

网友(2014-06-11):
参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