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reorder scan connection 会导致Tmax的时候出错么?

楼主(2011-08-29):
encounter的reorder scan connection 会导致Tmax的时候出错么?
会出现扫描链断开的错误。检查网表发现的确是经过很多逻辑,不知道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不会
如果你的scandef有问题,比如ORDERED里面的第一个FF的输入不是SI时,会导致encounter搞乱逻辑

楼主:
找到原因了,其实并不是断开。链还是通的,两个FF之间是直接联通的,但是中间又接出了另一条net接到其他逻辑,导致网表导出的时候这条Net换了一个名字。Tmax竟然不认。经过检查发现是同一net,把名字改一下tmax就可以跑了、、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