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的GDS文件在virtuoso里面看不到pin

楼主(2011-08-29):
set_write_stream_option -map_layer gds2OutLayer.map -child_depth 99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keep_data_type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ASIC/icc/xxx.mw -cells {xxx_tmp } xxx.gds

但是在virtuoso中看不到pin。请问正确的导法是怎样的呢?

网友:
和这个差不多,

你的pin layer是 metal pin layer ( 如tsmc)还是metal text layer(如smic),

如果是metal pin layer,要自己在icc里面打text的,用metal pin layer,

metal text的话直接streamout出来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SMIC的,按照您的说法,那应该是有text的。因为这次设计的是子模块,所以电源带是直接从外部拉的,因此没有设置pin脚。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但是其他pin脚在virtuoso里面也只能看到label,看不到terminal

网友:
是你自己没输出pin的terminal估计,仔细看看stream out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理说确实因该在选项里就有,但是我查看了所有的选项确实没看到除了我上面标出的其他的与pin相关的选项。。。。

网友:
SMIC 的不需要打metal pin层的,

他是用metal text层标示的,对于module level的 lvs, metal text在streamout 出来就是有的
不需要另外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是这样哈~~~谢谢

网友(2012-09-19):
写map文件,把对应的层加上去,就有了。

网友(2014-04-29):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pin  layer是 metal pin layer 还是metal text layer的呢,我的是charter(特许)的库

网友(2019-01-20):
怎么办啊,我也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
pin laye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