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在做LVS的时候,power net找不到,然后就abort operation了

楼主(2011-08-29):
lvs.report: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Error:    Power or ground net missing.

RVE显示: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GROUND && ! POWER":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PS:我的模块是子模块,本来就没有power的pin脚阿

楼主:
WARNING: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DD?.
WARNING: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CC?.
WARNING: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SS?.
WARNING: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GND?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GROUND && ! POWER":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以上是lvs.result的结果.

网友A:
可能是这个选项,
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NO

电源方面有些问题, 所以就退出来了,  你打了vdd,vss text么?
一般要global的,

网友:
可能是这个选项吧:
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NO

电源方面有点问题,  就会退出来,

你电源打了text么,一般要glob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取消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还是有这个warning。另外你说的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怎么看懂,你是说导出GDS的时候,要有text的选项吧。那个global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导出GDS与什么格式的网表进行LVS的呀?还有就是是什么版本的calibre呢?

网友:
是不是版图上没有打上p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对。

网友:
貌似就标签的问题啊

网友(2011-12-02):
子模块也有电源pin、label的好吧,要不然怎么供电,
global就是全局变量的意思,这样出现在.subckt里面的vdd,vss就不用在端口声明里面写,
只要.global VDD VSS即可,即他们是一个net,

把自己的power,ground name填入下面的变量里面, ?可以通配,
LVS POWER NAME  “vdd" ”VDD“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vss"

网友:
看起來是LAYOUT裡面沒有找到VDD/GND,
如同前面幾位大大說的,
stream in laker/virtuoso 裡
然後在top cell裡的打上PG 的TEXT即可

另外icfbicfb板大說的global 可能是指netlist的吧?
我也有遇過因為全是stdcell, v2lvs轉verilog到spice後,
沒有定義global PG的問題~

网友:
对,在spice里面定义 .globaL vdd vss
layout上 只要标了一个label,金属连到一起的都算,
除非用VIRTUAL CONNECT  连接,

这个是看网表的,如果 网表里面 的subckt是本身带vdd,vss的,倒不用这个global,

比如 nand2x1 (.A(asfs) , .B(fss) .Z(fs) ,  .VDD(VDD) , .VSS(VSS))

因为这个就像spice的标准调用过程,只要top有个VDD/VSS pin就会一级一级连接下来,

网友:
积分积分

网友(2014-05-09):
还是没怎么看懂啊,将统配添加进LVE规则还是显示这个警告

网友(2015-07-02):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版图上没有PIN 是怎么回事?,我也遇到了这个GROUND POWER warn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想问您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啥我打了4个label他一个也不认啊最后PORT个数为0

网友(2016-08-04):
我标签上打的不是VDD,而是VDD1,师兄说说为了表明供电电压与其他不同,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影响吗?

网友:
建议确认导出的网标是带POWER的吗?做LVS应该使用带power的netlist

网友(2019-02-26):
然后这个怎么解决的呢,还有人会回复一下么

网友:
我遇到了这个,但是我的有结果,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F(2019-07-30):
遇到这个问题,看到了这个帖子,lvs过了,只是warning的话,只要在
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
一栏下面写上你layout里使用的电源和地的名字即可

网友(点评):
找了一圈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看看你lvs后抽取的版图网表,是否有P/G。当然前提就是你使用了lvs rule定义的lable layer。还有一种可能,导出GDS没有lable。

网友(2020-10-31):
tsmc18rf 工艺库的话
vdd 和 ground 的 label 要用 poly1 lvs 层才行, 用 poly1 pin层和别的层都不能通过。

网友(2021-05-21):
你把report贴全,多贴一点

网友G:
你试一下把真实的PG添加进去,应该可以解决
LVS POWER NAME name [name …]
LVS GROUND NAME name [name …]

网友(2021-09-09):
引用 网友F:
遇到这个问题,看到了这个帖子,lvs过了,只是warning的话,只要在
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
...

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试一下把真实的PG添加进去,应该可以解决
LVS POWER NAME name [name …]
LVS GROUND NAME name [name … ...

这两条语句具体加在什么地方

网友(2021-11-19):
我tsmc0.18工艺库一直出现这种问题,有没有大佬说下具体的解决方法啊?感谢

网友:
我TSMC0.18工艺LVS验证一直有这个问题,有大佬有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2-01-18):
请问下我用calibre作SVS时,source中部分NMOS的衬底电位被识别成VCCA,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选项,
LVS ABORT ON SUPPLY ERROR        NO

有global ,ICC 吐的GDS 没有VDD pin text,用creat_fp_pand创建了

网友(2024-06-11):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ect)
3. 确认做了物理的连接(有VDD/VSS的physical pin,用于导gds的text)
4. saveNetlist加上-includePowerGround
来自大佬destiny21
https://bbs.eetop.cn/thread-8903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