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MS的仿真器

楼主(2011-08-29):
Verilog A 是可以直接用spectre进行仿真的,那么verilogAMS呢?好像不行,大家知道如何设置仿真器么?谢谢!

楼主:
在线等待答案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ADE里面选VERILOGAMS

网友:
read about the cadence mannul document for “amssimug” and the related documents.

网友:
用海豚公司的那个软件仿真

网友(2012-05-08):
就是在软件中设置一下啊。

网友:
我试过了,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