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_VCO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30):
我做了个中心频率2.4GHz的LC VCO,最开始用mim电容代替varactor测试振荡(2 x ind(0.5nH, Q=18) &  2 x mim cap(8.8pF), Ibias=4mA),VCO是可以成功振荡在中心频率附近的。可是当我把mim电容换成2 x varactor(cmin = 7pF, cmax=11pF) 以后就不能振荡了,以为是gm不够,增加了好多也不行,不知道是为啥~~求热心人帮助,谢谢

LC VCO

LC VCO

网友:
一般是仿真器初值问题,加个初始条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