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后仿问题

楼主(2011-08-30):
用calibre做后仿不知哪出错了 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结果总是出错 用assura做就没问题 哪位大侠知道可能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功耗,看会不会成倍增加,如果成倍增加说明calibre提取有问题

网友:
能具体的说一下用calibre你是怎么后仿的啊?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方法可以参考一下calibre-后仿真

285.16 KB , 阅读权限: 1 , 下载次数: 10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结果总是出错,说下错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是个高电平或者是个低电平?还是什么。你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版图里面的port的label用小写的了,你全部改成大写的试试。还有你可以通过仿真的netlist文件查一下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平就跟乱码一样,那个port就是用的大写 否则仿真会报错的 calibre好难用啊

网友:
你贴个最简单的反相器的后仿真的netlist看看。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4-02-21):
这个还不错哦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