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设计CPPLL的环路参数时都用什么方法啊?

楼主(2011-08-30):
看了一些论文,感觉CPPLL(滤波器是二阶的)的环路参数的设计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基于开环的,即最大环路相位裕度设计法。由已知PM(max)和WC,求出滤波器的的参数R1、R2和C

另一种是从复旦的一篇论文里看到的(貌似唐长文的课件里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是基于闭环的,应该叫“变化因子法”。附件里是这篇论文(论文第三章系统地讲解了这种方法)。可是我的疑问是在已知b和阻尼因子的情况下,由于式(3-11)是二次方程,所以可以解出两个m,进而得到两个k。请问这两个m应该取哪个,物理含义又是什么?

另外,还想问下各位高手有没有别的方法设计CPPLL的环路参数呢?

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这篇博士论文还是很不错的,唐长文老师的同学写的,貌似唐老师的课件里也把这篇文章作为参考文献
大家可以看看哈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2012-02-02):
不错,很详细,而且噪声讲的很全,是做PLL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2013-07-18):
推荐用MathCAD ,设计模型采用 Deans 的方法,经测试验证,这个模型是准确的。

网友(2019-11-06):
下重复了,应该是好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