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PLD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各位大虾,初次接触CPLD,使用XC9536XL搭建了一个电路,在使用下列程序试验遇到一个问题:不管delay时间怎么设置,b管脚始终输出一个160M左右的正弦波,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谢谢!
module example(a,b)
input  a;
output b;
reg  b;
always
  begin
   #delay;
   b = ~b;
  end
endmodule
各位达人,初次接触CPLD,使用XC9536XL搭建了一个电路,在使用下列程序试验遇到一个问题:不管delay时间怎么设置,b管脚始终输出一个160M左右的正弦波,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谢谢!
module example(a,b)
input  a;
output b;
reg  b;
always
  begin
   #delay;
   b = ~b;
  end
endmodule

网友:
delay只是在仿真的时候用的,实际综合的时候已经被优化掉了。

一个引脚怎么可以出正弦波呢??

你那个应该是方波吧。我想因为你没有实质b的边沿,可能系统按照你的最高时钟来进行翻转了。

对于你的正弦波。。。。应该是你的方波频率太高了,而你的示波器估计带宽有限(看看你的示波器带宽是多少的),高频谐波都别滤掉了吧。

楼主:
谢谢!那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某一管脚生成占空比和频率可调的方波。

网友:
你用@(posedge clk);语句延时,看行不?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