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SE综合中的时钟和普通信号问题

楼主(2011-08-30):
在ISE综合后的报告中看到,普通的信号被当作了clock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问各位大侠,在ISE中什么样的信号会被认为是时钟信号,即作为时钟信号的条件是什么?
又该如何设置ISE配置,使综合种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使用了这个信号作为时钟来用呢?使用了它的边沿

楼主:
没有使用其边沿触发呀

网友:
当FanOut大了也会走全局时钟资源,即你说的当成时钟处理,你可以设置ISE不自动使用全局时钟,然后在约束你自己的时钟到全局时钟里去就可以了。但是fanout大的信号走全局时钟还是有好处的,除非你自己加buffer,否则时序很难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