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代码DC综合的问题(verilog code design compilar)

楼主(2011-08-3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er2<=0;
      else
           begin
              if(counter2==49)
                    counter2<=0;
              else
                    counter2<=counter2+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cl)
begin
    counter2<=0;
end
以上代码在做DC综合时总是报错:如下
counter2[5] or a directly connected net is driven by more than one source, and not all drivers are three-state.
counter2计数器的每一位都报同样的错,以上错误是counter2计数器的第5位报错。
请高手指教,怎么修改以上代码,但是功能不能改变。

网友:
问下前端版,

网友:
不要在 不同的always内部 对同一个变量进行赋值...

网友:
我想问你,如果clk的上升沿和scl上升沿同事到来,那么是给count2自加呢,还是置零???明显的错误、、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23-06-09):
counter在两个块里面进行赋值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