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1-08-30):
我们项目中要用FPGA测试芯片,需要自己加一个恒流源,上网找了一下,好像如下图所示电路是比较常用的,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运放输出口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大小如何选取?
2.三极管和运放的型号如何选择?
3.电阻精度是否不用在乎?
PS:我们需要的电流typical为90uA。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Iout=Vref/Rs.
Ex.Vref=1.2V/13.333k=90uA
一般OP(324),NPN(901x or 一般Beta 100 NPN type )
電阻誤差決定Iout 誤差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帮忙~

网友(2011-10-09):
尽管理论上这个电路不需要补偿,但是还是建议你加一个电容到BE,在高频区域,寄生电容还是会引起震荡。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