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1-08-30):
我们项目中要用FPGA测试芯片,需要自己加一个恒流源,上网找了一下,好像如下图所示电路是比较常用的,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运放输出口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大小如何选取?
2.三极管和运放的型号如何选择?
3.电阻精度是否不用在乎?
PS:我们需要的电流typical为90uA。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运放出口处的电阻是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控制基极电流作用;运放选择失调电流小的,也就是前级是场管的那种运放;电阻和输入电压的大小决定电流,所以电阻精度很重要;

网友:
这是一个电流--电压反馈的电路,目的是增大输出电阻。感觉这是电路的主线。
该电路的输出阻抗为,前馈通路的输出阻抗与该电路的闭环增益相乘。

网友:
三极管要选择β高的管子,负反馈才强烈,基极那个电阻肯定是限流啊,根据Io来算阻值
Io=Vref/Rs,所以Rs的精度要高,Io才能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