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FT IP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30):
问题1:FFT IP 核输入有实部输入与虚部输入,实际应用时该如何处理?例如想对AD转换后的数据进行FFT运算,数据如何送入到FFT IP核?
问题2:在程序中例化一个FFT IP核,然后对程序进行软件仿真时,如何判断仿真输出结果是否正确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1-10-17):
回答1:可以以读文件的方式将数据给到FFT IPCore的输入端;
回答2:与MATLAB的FFT运算结果进行比较

网友:
1、实部与虚部即对应I/Q信号,若ADC输入数据是实数,可转换成正交后分别输入实部和虚部。
2、可将仿真后的数据导出,用matlab画图,看得到的频谱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
1、实部与虚部即对应I/Q信号,若ADC输入数据是实数,可转换成正交后分别输入实部和虚部。
这个怎么做?我理解是实部虚部都可以用ADC的数据吧?可以加快运算速度或降低FFT运算的频率。

网友:
有用过ADC进来的数据本身就是IQ信号的,直接将IQ信号给实部和虚部,ADC进来实数都给实部和虚部这个倒没试过就是了。

网友(2012-04-29):
这有篇文章http://blog.21ic.com/user1/8517/archives/2012/91306.html

网友:
实部是i,虚部是q,adc进来的信号相当于幅度A,正交混频滤波后就是Acosx+iAsinx,相当于复数Ae^x,FFT变换都是用复数做的,变换出来也是个复数,可以计算其功率和相位,这就是正交采样的数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