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上变频混频和下变频混频

楼主(2011-08-30):
最近刚开始学习射频混频器的设计,看了很多混频器论文结构都是输入信号是射频,输出信号是中频
想问一下:上变频器结构和下变频器结构可以通用吗?只需要改变一下输入输出信号端口?

网友:
小弟接触混频器有一定的时间了,初步认为,上混频和下混频的结构是可以通用的,都可以采用吉尔伯特结构,
但还是有所不同,上混频输入的是基带信号,一般为几M,而下混频输入的是射频信号,一般是GHz,所以输入端是不是要考虑信号的频率不一样而采用不同的结构;上混频输入M级别的信号要考虑闪烁噪声而下混频输入不用考虑flicker是不是在输入输出电路上要体现出来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还要考虑匹配问题,上混频输出接PA,所以要考虑匹配,在零中频接收机中,Mixer前面直接是LNA,所以Down Mixer的输入也要考虑和LNA的匹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我做的是上混频,因为很多论文都是下混频的,也没有说明什么区别,所以弄不清楚两者设计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客气

网友:
我也在设计混频器,有好多问题不懂,跪求讨论
短消息里有QQ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什么都不懂呢,你的是上混频还是下混频呀?
QQ号没有看到啊~

网友:
混频器要先确定要做的基带信号频率,带宽,再选用结构,基本吉尔伯特是可以的,注意端口匹配,一般上混频输出端负载用LC网络,下混频注意输入端口匹配。开关管尽量工作在开启状态,跨导管尺寸稍大些,让gm尽量工作再平缓区域,如果线性度还不达标,需要采用一些提高线性度的技术。本征信号幅值最好能够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混频器的话输入的是基带信号,需要在输入后加运放再接跨导管吗?如果需要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16-02-01):
回复 网友B:

    楼主现在会了么?大恩不言谢!我想知道上混频Cadence pss 仿真增益时是如何设置的😔现在找到的mixer-workshop 基本是下混频的电路以及测试平台的搭建还有参数设置方法,求楼主赶紧回复---

网友(2016-11-15):
谁有联系方式来一个605433809

网友(2017-06-02):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