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e2row ratio为什么总是改不了阿。。。。

楼主(2011-08-30):
ICC在做floorplan的时候,设置core2row ratio本来自己设置的1,但是点击OK之后他自动就变为0.9了。不管我怎么调节面积大小都不能改变让ratio变为1,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阿。

下面这个图是我打开GUI进行操作,把core2row ratio设置为1,然后将GUI设置为preview command only,点击apply,却发现下面的log window显示的命令里直接把core2row ratio这个选项忽略了。。。。。

网友:
你完整的命令贴上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itialize_floorplan -control_type width_and_height -row_core_ratio 1.0 -core_width 80 -core_height 180 -left_io2core 26.0 -bottom_io2core 26.0 -right_io2core 26.0 -top_io2core 26.0

网友:
多半是你的库或者row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要查一下library的unitTile之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row设置是在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在版图库里面那个unitTile文件吗?这个是没办法打开的阿

网友:
log里面没有任何的warning吗

楼主:
多谢LS几位的回答,后来重新解压了版图库。然后就行了。
这里小弟有个疑惑,之前的版图库自己并没有修改,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用的ubuntu的linux版本,这个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