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报告里的 library setup time 是怎样来的?

楼主(2011-08-30):
我是菜鸟,请高手指点一个问题

对于下面截图的时序报告里的library setup time,是怎么来的?是通过计算而来?还是由代工厂库决定?

如下面的时序报告,library setup time 是 -0.04.

(1)有本书上说这个 -0.04 是由报告里的data required time 9.66减去 9.7而得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9.66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好像无缘无故变出来的一样。

(2) 然后,听一个同学说这个-0.04是由代工厂的库决定的。这觉得这个说法比较行得通。但是在下面这个网址里的问题,好像这个library setup time 又是算出来的。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3574.html

网友:
是代工厂通过spice算出来的,再用测试芯片验证的,其结果是一张表。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3574.html里面问的是有了那个表,如何算setup
那个算法是固定的,关键是如何得到那张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算法应该就是 input_transition 和 output_capacitance 的线性函数吧。这个我有看过。

    这个library setup time 是不是指的就是 UFF1的setup time 呢?或者是其它哪个单元的setup time?

网友:
是 UFF1的
绕了半天,你是问PT报告的格式

网友(2012-03-04):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请问一下,这时序报告是怎么看的,如何知道他是否符合或者说时序约束文件里的相同呢????

网友(2014-07-02):
回复 网友B:
看slack,大于零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slack小于零咋办

网友(2015-08-04):
在FAB厂提供的工艺库中,有第二和第三图的表格,然后DC根据第一张表格的第一行的两个参数,在后面两个表中查找(没有找到刚好对应的,则线性插值),得到第一张图的第二行的两个参数。

网友(2016-01-14):
回复 楼主:

    你好,为何我看我的时序报告中 器件名字相同 都是DFFRX1 但是library setup time数值有的是-0.1 有的是-0.11 如果library setup time是DFFRX1的setup 的数值,应该一样啊  为何会有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