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提寄生参数后仿求教

楼主(2011-08-30):
用calibre提pex, 发现有以下问题:

1.感觉是device的寄生参数提了两遍

2.nf,m因子老提不对, 笨方法就是一个一个分开联

3.碰到电阻,segment=n的更是提不对,会提n个segment=n的电阻,而且,连接也有问题,反正问题多多

不知大家如何解决,用website上提供的方法试了一下,没见效

楼主:
有人知道吗,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没有用过calibre,不过个人感觉应该是rul文件存在问题。

网友:
用了calview吗?如果用这个,注意导入calview时不要选callback;
另外segment和m等参数可以通过calview.cellmap文件强制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calview.cellmap , 是calibre2010version, 没有找到你说的callback这个选项, m,nf,segment在reset property中改了一下,强制为1, 大部分电阻提对了,可还是有电阻没提对, 是我没设好,还是??  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x生成网表以后,导入calview那一步,不要选execute call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把图放上来了,我看到了,不过我的工具界面没有你提到的东西callback,也没有magnify parastic by , 。。。。。这些选项,我用的是calibre20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试试强制cell属性吧
可以修改calview.cellmap文件,对应每一个cell的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写强制命令,我试了如下语句,都不行
(nf nf=1)
(segments segments=1)

  nf=1
  segments=1

不知道具体的格式?  关于cellmap如何写,有文档可参考吗?

网友:
pdk带的calview.cellmap 里有些cell有啊,照葫芦画瓢

网友:
我用的calibre2010,木有你说的那些东东哦,都是直接提取的,我遇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2011-12-07):
这个还真不会,学习下,最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2012-02-24):
回复 网友B:
期待解决,谢谢!

网友(2012-11-01):
(nil nf 1)
(nil segments 1)

网友(2013-01-11):
我遇到了比lz更加蛋疼的问题:
某工艺库PDK使用m值来并联mim电容,这样的话,如果设计中既有电容、又有晶体管都用了m并联的话,在reset property中添加m=1则电容提错,不加这一句则晶体管提错……
我都无语了,为啥这个软件这么蛋疼啊????!!!!

有可以通过直接写cellmap文件,设定mim的m不为1,而mos的m为1的语句吗??????

网友(2013-11-27):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cellmap文件怎么写?有什么规则么?

网友(2016-05-09):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6-1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请教下callback的问题,如果calibre view中为什么不能选callback呢?   我提XRC时候,如果把callback选上xrc就没法跑下去,想请问下是为什么

网友:
Calibre View Setup中“Reset Properties”设定:
m=1 fingers=1 segment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