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提示off grid

楼主(2011-08-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画版图,做drc时发现提示接触孔层有off grid的问题。

这种问题对于foundry来说重要吗?

网友:
不重要,一般都是忽略的

网友:
一般都是忽略的,不过尽量不要off grid

网友:
最好能保证在grid也就是栅格上,这样可以保证后续的mask制作精确度。

网友:
如果严格来说,必须保证图像边缘在grid上。

网友:
对stream out会有一定影响吧

网友:
重要。要保证在grid也就是栅格上.
也许决定chip的成功与否。

网友:
看代工厂的layout最小Grid是多少了

网友:
不是致命问题,单最好是不要有off grid

网友:
它会将不在grid上的层拉到grid上!这样可能会出现drc错误,这要看你间距够不够了!

网友:
上面说的是在mask制作时的

网友:
MASK的精度不一样,格点不一样

网友:
"off-grid" i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specially for Deep-Sub-Microm process.
It will cause DRC violations and when you make the mask, it will (sometimes) require different grade of mask material and increase your manufacturing cost.

网友:
off manufacturing grid ( that is offgrid in calibre drc check ) is a real DRC error ,

should fix ,

since sometimes the offgrid error is not important if it have large space or not result in
shorts or open , but it can results in shorts or open case ,

so please fix it !!!

in icfb :  snap to grid in option before StreamOut

网友:
foundry一般留了20%餘量,不會有問題,但是最好還是清掉吧,很簡單花不了多少時間。

网友:
drc错误还是需要清理的,除非你和foundry确认

网友:
很重要,最好是把OFFGRID 错误清除掉

网友(2011-10-14):
接触孔还从来没遇到过offgrid额。不过这错得清吧。。除非foundry同意。

网友(2012-03-20):
看FAB的要求了。

网友(2015-03-21):
  请教, 大侠有没有实际见过由于off grid出问题的情况,如果有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