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1-08-30):
我们项目中要用FPGA测试芯片,需要自己加一个恒流源,上网找了一下,好像如下图所示电路是比较常用的,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运放输出口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大小如何选取?
2.三极管和运放的型号如何选择?
3.电阻精度是否不用在乎?
PS:我们需要的电流typical为90uA。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根据Vref/R=90uA 设定R

网友:
1。三级管基极接得电阻通常是为了限流用。
2。我不清楚三级管的指标,假设beta是100,90uA意味着有约0.9uA的基极电流。Rs上得电压
是VREF,基极的电压是VREF+VBE,运放的输出就是VREF+VBE+0.9uA*R。
3。RS的精度决定了电流的精度,如果不考虑VREF的精度。基极电阻R的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运放
输出电压在正常范围。
4。运放的话只要在这个环路不会有稳定性的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