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自动将verilog的底层信号拉到模块的顶层去

楼主(2011-08-30):
本人现在想将大量的底层信号拉到顶层去,手动修改会很繁复。请问各位,有没有一种脚本(tcl或者perl)或者工具能自动实现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
第一步:找到低层module,把相关信号加到端口上。
循环:
找到当前module的父module,把信号加到例化之后的module端口上
如果当前module是top module,则退出循环;

网友:
直接用emacs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写脚本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底层模块端口名字和顶层信号一直,会自动帮你例化到端口的~~~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请参照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85210&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