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S二进制数据出来后如何让生成图像呢

楼主(2011-08-30):
我用FPGA的DDS内核生成正余弦信号sine[15....0],cosine[15....0],
但是怎么样把这些二进制数转化成模拟图像呢。
有没有类似经验的童鞋呢,请教下了哈。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汗!!!!!!!!

    我水平真是太差,居然理解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好伤心,哈哈。我这描述能力。。。
就是我用DDS的内核生成了一系列的sine[15....0],在仿真图中可以看到各个时刻假如分别为 x"8FFE",x"3A7C"x"589B"等等一连串的数值,
这些数值都是各个时刻正弦波的幅度信息,如何将这些进制数转化成模拟的正弦波图像呢,这样可以方便的检验图像是否正确。
在ISE自带的仿真工具中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输出log,用matlab吃进来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jackertja

你好,可否弱弱的问下,这个LOG在哪里输出呢?是ISE还是仿真软件Isim中呢?

网友:
用MODELSIM和DEBUSSY都可以转换成模拟波形,有个Analog选项的,ISE不清楚有没

网友:
用modelsim仿真可以转换显示的格式为analog就可以看了,不然就把数据导出,在matlab里画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你的代码里边,把数据都是输出到txt文件中,然后哦拿去matlab画图或者数据分析。

   如果只是要一个形状,在debussy或者modelsim里边就可以使用模拟波形的形式显示。

网友:
用FPGA的内部逻辑分析仪,抓下这两个信号,然后在逻辑分析仪中可以设置这两个信号的显示方式,不过这样会有精度问题的~~~毕竟是经过再次采样的,要是你的FPGAram资源多,你就用高点的频率采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谢谢你。  我现在用的chipscope来看的,你说的是这样嘛,这个应该就是真是的数据吧,和用示波器看的差别大吗?
我现在没有示波器来观察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ISE自带的仿真软件没有这个功能的哈,所以我改成modelsim来仿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用ise的compsxlib编译库的时候总是生成的是空文件夹,你遇到吗?怎么解决呢?是我的安装问题吗

网友: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2939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