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BCD工艺和DDD工艺的差别?

楼主(2011-08-30):
请问各位大侠BCD工艺和DDD工艺的差别。为什么有些高压产品用BCD的,有些用DDD的呢?有什么差异?

楼主:
,没人理我呢。

网友:
试着回答下:
BCD:Bipolar-CMOS-DMOS 是前面三种制程的复合工艺,里面的器件有双极管,互补场效应管,还有DMOS(double diffused MOS),这三种器件各有优缺点,双极速度快,一般用来做A/D和D/A转换,CMOS功耗低,一般用来做逻辑控制,DMOS主要是做高压功率器件,Rdson较低
DDD : Double Diffused Drain,这个只是做高压管的一种工艺而已.在BCD中也有用到。

不妥不全之处欢迎补充

网友:
说的好 很详细

网友(2021-02-10):
通俗易懂,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