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外接晶振的仿真时,有一点想不通,请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2011-08-30):
苦于使用服务器,粘帖和上传都不能使用。现简述如下:

1.晶振的模拟:两条支路并联,一条是10 Ohm电阻、3.5p电容、60uH电感组成,另一条是7.30042p的电容。其中两电容上的初值是300mV,电感初值电流是2mA。
2、将该模拟晶振接到电路中时,两端分别接了33p的电容到gnd。

现在的问题是:

1、电感电容中的初值是方便起振,但是这具体是什么原理呢?初值的大小如何定呢?
2、晶振两端接33p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补充:这个晶振是用在USB2.0 phy中的,频率:480 MHz。仿真结果大约在483MHz

网友:
    1。电感电容初始值仅仅帮助快速起振的作用,不加这个初始值的话,仿真工具会先要通过计算确定一个初始值,这个过程很慢。
    2。两边电容起相位补偿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微调晶振的频率。

网友:
苦于使用服务器,粘帖和上传都不能使用。现简述如下:

1.晶振的模拟:两条支路并联,一条是10 Ohm电阻 ...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的大小一般设定在直流工作点内的任意一值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