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30):
小弟刚学ASTRO 布图,参考库用的是本论坛下载的smic18库,里面有CELL,FRAM,PWR,TIM四个文件夹,小弟严格按照流程去做,可是再读入网表后,提示无法打平网表(网表只有一层,不存在层次化问题!),也无法进行网表和CELL的绑定。不知是哪里出问题?是参考库出问题了吗?可用Library > Show Refs,参考库显示正确。另小弟用encounter吃该网表则没有问题,可正常布图,求高人指点

楼主:
小弟用的是2007版本,在verilog to cell的同时便完成了Expension,
网表可以读进来,但提示无法Expension!!

网友:
在哪一步出错的啊,会不会是netlist顶层名称没写对

网友:
You may paste the original error info here and I may analyze for you.

网友:
auVerilogToCell 会自动expand的吧,但是在Astro里面还是hierarchical的,

astDumpHierVerilog  来dump out hier 网表,

网友:
建议最好找一个 Astro 的workshop的数据来跑一圈,那个容易上手一些。

网友(2014-04-01):
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