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名词解释 ECO CP FT EMMI

楼主(2011-08-30):
ECO   CP 测试 FT测试 EMMI分析, 谢谢!

网友:
CP是终测,是IC封装前整片wafer的测试,剔除wafer上的不良品,节省封装费用。不知道是哪两个英文缩写。
FT是成测,Final Test,是IC封装完的测试,剔除封装引起的不良品。
EMMI是FA的一种手段,通过热成象可以定位IC的漏电区域。
ECO没听过。望高人指教。

网友:
Circuit Probing
Engineer Change Order

网友:
ECO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目前没有一个较好的翻译,比如第一版芯片回来,有些问题要修正,重新出一版GDS去tapeout,ECO

CP chip probing 封装之前的测试,避免坏die被封装。封装挺贵的
FT final test 终测,封装完之后的测试,之后直接出货给客户。
EMMI Emission Microscope,微光显微镜,失效分析的一种,die上温度相等的地方用同样的颜色标出来,比如你的一个MOS管被打穿了,那么在这个图上你将会看到一个红点,从而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2012-04-26):
回复 网友A:

    请问国内哪里可以做EMMI呢?

网友:
上海宜硕可以做EM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