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UVM】想学写个CPU BFM,几点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1-08-31):
学习UVM中。
想写一个简单的CPU接口的BFM。简单读写DUT中的寄存器。

有没有人可以 给个例子?

数据是不是要通过 SEQUENCER来传?

如果想根据DUT的状态来选择配置寄存器的值,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个就看你用什么接口,就做什么接口的验证环境,找一个uvm的代码里面,看看xbus总线的例子,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只是简单读写DUT的寄存器,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Thanks a lot. I will check it ASAP.

网友(2011-10-29):
呵呵,是的好好看例子,学着做一回就熟悉了

网友(2012-01-15):
回复 楼主:

    看过,

网友:
基本的uvm的例子你好好看一下就都知道了!

网友(2014-03-30):
回复 楼主: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