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buf与buffer有啥不同啊?

楼主(2011-08-31):
如题,谢谢

网友:
个人人为,clkbuf要速度快一些(为了build出来的树的network delay更小),带负载能力也强一些。

网友:
clkbuf 的上升延迟时间和下降延迟时间较平衡,保证clk的占空比

网友:
求clkbuf的schematic~

网友:
3楼高手,我看了下,果然是这样!

网友A:
差别在于多了一个CLK,嚯嚯…

你若是试着在CTS的时候指定普通的BUF,当成CLKBUF,你就能体会差别了…

网友:
clk buffer一般比一般的buffer 大,

但是好处就是balanced rise/fall delay , 有利于clock保证正常的占空比和不同边沿的clock delay质量,
因此都用clk buf,

网友B(2012-02-06):
  看了下buffd16和ckbd16的版图,两者的有源区的宽度是不一样的,ckbuf的n+有源区窄,p+有源区宽,我们知道空穴的迁移率要比电子的低,所以这种有源区分布使ckbuf驱动高低电平时的驱动力差不多,这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才会比较平衡。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两者size一样,input p gate/ ngate=2/1

网友(2014-03-03):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For CKBUF:
tr and tf is balanced better than stdard buffers.

网友(2014-12-10):
回复 网友C:
这个驱动能力强有何依据? 如果是看area的话,我看了好几个的库的,都是buf的面积要比clkbuf的面积大些啊

网友(2015-09-15):
老化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2019-04-27):
理想clock buffer/inverter的特性
============================

1、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相等

2、延迟差异受PVT和OCV影响小

3、能够驱动较长的net以及更多的fanout
(摘自知识星球:IC后端小百科)

网友(2019-06-20):
ck buffer的rise和fall更balance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buffd16和ckbd16的版图,两者的有源区的宽度是不一样的,ckbuf的n+有源区窄,p+有源区宽,我们 ...

厉害,在工艺上给出了解释,这个思路很透彻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A:
差别在于多了一个CLK,嚯嚯…

你若是试着在CTS的时候指定普通的BUF,当成CLKBUF,你就能体会差别了… ...

CTS是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在于多了一个CLK,嚯嚯…

你若是试着在CTS的时候指定普通的BUF,当成CLKBUF,你就能体会差别了… ...

请问大侠CLKBUFFER和CLKINV只能用在CTS吗,DC综合可以替换普通的BUFFER和INV吗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CLKBUFFER和CLKINV只能用在CTS吗,DC综合可以替换普通的BUFFER和INV吗

网友(2024-07-27):
主要区别就是balance delay。clkbuf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迟差不多都一样。

可以看这篇文章:https://www.eptansuo.life/index.php/2024/07/27/2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