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天线效应中金属面积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1-08-31):
大家好,看资料发现,apr工具在计算antenna_ratio时,有的mode使用金属表面积,有的mode使用金属侧面积,但是,没有看到表面积和侧面积同时使用的情况,因此,问问大家,为什么apr工具不同时使用金属的表面积和侧面积呢?谢谢!

网友:
有好几种方式, 比如mode,

define_antenna_rule -mode 1~4

网友:
其实计算的是“体面积”,其中的因子是采用“表面积”还是“侧面积”,我觉得应该按照工艺区分,越先进的工艺,纵向的尺寸比横向尺寸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不同时使用表面积和侧面积呢?

网友:
计算方法很复杂, 我看的icc user guide上就讲了好几种
计算方法

最后以calibre runset为主吧, 不管你pr工具里面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