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CSMC 0.6um自动布局布线的std_cell库。

楼主(2011-08-3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csmc的0.6um的自动布局布线的std_cell库。用icc的综合等做好后,没有std_cell单元库,无法继续做了。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怎么就没人回复呢?

网友:
据我所知,上华没有这样的库。

05DPDM 05DPTM的有,上海智芯给他们搞的。

网友:
忘记说了,05的库也做的不好。

clk buf没法用来做CTS,但是不做也无所谓了,反正05的也不是什么高级货。

网友(2012-06-19):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 为什么有两种工艺呢 DPTM DPDM ,实际制造的时候有哪一种工艺啊,谢谢!

网友:
幫你頂一下

网友(2012-12-03):
回复 网友B:

    DPTM是三层铝,DPDM是两层铝吧。。。

网友(2020-07-06):
send me these p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