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GDS导入virtuoso的时候pin的label出现层次错误

楼主(2011-08-31):
小弟昨天做完数字版图抽取GDS导入virtuoso的时候碰到一个诡异的问题, 用virtuoso查看GDS版图的时候,发现pin的label出现层次错误,比如,本来该在2层金属上的pin的label跑到了别的层上,但是查看mapping文件,mapping文件又是完全符合TF库中的定义的stream number,除了pin的label之外,其余金属、连线以及标准单元的层次都是正确的。小弟查看tf文件的时候发现tf文件中有的pin的stream number和某一个layer number重复了,label就被导入到对应的layer number的层去了。请问达人们stream number和layer number有什么区别,两者重复出现的这种错误又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我上次label也出错了~~不过是命名的时候层次选错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命名是指MAPPING文件对应的stream number么?那个我看了,是没错的 符合TF文档中的规定。如果不是这个意思请楼上的达人说的更仔细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