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actory中注册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先给一段代码吧

  class myunit_wrapper extends uvm_object_wrapper;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myunit";

endfunction

static function bit register_me();

myunit_wrapper w; w = new;

factory.register(w);

return 1;

endfunction

static bit is_registered = register_me();

endclass

  这个类并没有实例化对象,但是在调用factory.print(1); 却能打印出“myunit”,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用DVE追踪代码也没有执行“static bit is_registered = register_me();”这一句,那我只能这样理解:静态变量在编译的时候初始化,初

始化时调用register_me(),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楼主,你可以联系我,我能帮你解决这个疑问。你可以在百度搜uvm_factory哪里有我写的文章,介绍这个问题。这里并不需要实例化对象,对象的实例化和注册的工厂已经自动完成了static bit is_registered = register_me();,这个告诉了我们一切,这是个singleton模式。
联系我:qq10863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