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把gvim 打开的timing report拷贝到windows下excel或txt文件中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1-08-31):
各位,我经常需要把linux 下gvim打开的timing report拷贝到windows下的excel或mail中,
但是不好用,只能拷贝一次,再考就考不过来了,很头痛,vi打开的可以考出来,但翻页麻烦,很长的report要翻很多页才能拷完,因为格式很宽,所以考出来的格式也容易乱掉。
      大家一般遇到这种操作都怎么做呢,有没有好用的方法,可以把timing report漂亮地拷出来?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没有像你那样处理过,我猜你是觉得复制大文件的时候麻烦呗
你可以用vi打开,然后按v键进入visual模式,然后shift+g,全部选上
然后按y键,
然后到window下粘贴就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正解, 另外 你难道linux和windows没有harddrive mapping么???mapping了直接copy多方便。。。或者 用linux的mail 传你邮箱。。

网友:
用nedit打开  全选  copy/paste

楼主:
2楼的可以,nedit 也可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  请我吃饭好了

网友:
gvim有个 select All啊,
edit 菜单 , selectAll,

叫^gg什么

网友(2015-09-16):
回复 网友A:

您好,按照您的说明,执行到“y 键”,没有办法copy,而上一步“shift+g” 是可以全选上的。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vi 好像超过1000行就cp不出来了,大文件cp 不行

网友:
文件直接改名成csv后缀,就能用excel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