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编译Testbench出错了

楼主(2011-08-31):
各位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就是用ISE11版本自带生成的Testbench在导入Modelsim进行编译的时候报错了:# ** Error: D:/first/Modelsim_testbench/DDS_TEST_TB.v(1): near "--": System Verilog operator not allowed in Verilog 1995/2001.
# ** Error: D:/first/Modelsim_testbench/DDS_TEST_TB.v(1):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class"
可是我用的明明是VHDL,怎么会报出这种错误呢。

网友:
命令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呢?我是直接再菜单栏中点击COMPILE中进行的,
此外为什么每次再启动Modelsim的时候会说这个错误呢:
# ** Error: ipcore_dir/mydds.vhd(41): 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
# ** Error: ipcore_dir/mydds.vhd(43):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C:/Modeltech_6.2b/win32/vcom failed.

这两个问题困扰一上午,貌似是不能自动编译库,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wsh

我用的是菜单栏中的编译compile,不是要对testbench先进性编译吗?怎么错了呢?
嘿嘿可不可以具体说说。。谢谢,嘿

网友:
    既然你用的是vhdl,但是,你的文件名称怎么保存为v文件呢,你的后缀是.v,编译的时候,就把你的文件当做是verilog啦,所以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你没有编译xilinx的IP仿真库,所以报错。

    那么多的问题,很显然,你没有看过modelsim的user guide,论坛里边有很多modelsim的中文教程,搜索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网上搜了下视频看的,把流程看明白了,但是具体自己操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在ISE中我调用了两个IP内核使用,但是进入Modelsim进行仿真时,就会报错: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
这是因为什么,我没有编译xilinxcorelib吗?这个东东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需要查看一下怎么编译xilinx的仿真库,如果你用到altera的东西也是一样。

    有好多方法来编译库呢,可以使用ise界面编译可以,在modelsim里边编译也可以,我自己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找到ISE安装目录下的compxlib.exe,点击这个直接进入ise的编译向导,编译好了了之后,进入modelsim新建库,然后映射过去就行了。